关于2812CPU定时器使用问题?

楼主(2009-08-17):
哪位大侠知道2812的的CPU定时器0在正常运行过程中能不能根据用户的要求用指令来强制改变其计数寄存器的值?

网友A:
可以的,重新写周期寄存器的值,然后控制寄存器中一位(好像是TRB)置1,就可以重新加载计数值了,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你下去看看那些寄存器的功能吧

网友B:
遇到问题时,要学会看数据手册。

楼主:
回复三楼的:我的英文不好,看了半天都看不明白

楼主:
回复2楼的:控制寄存器中TRB位 置1是可以加载周期寄存器的值,但计数寄存器的值也可以这么改变吗?

网友A:
想改变的时候,直接把定时器寄存器的高低位赋值,你可以试试阿。或者做个中断,在中断里边改变

楼主:
你的建议我试了下,貌似行不通。

网友A:
那么是不是只有停止定时器,改变之后再启动才行啊,我也没用过,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试一下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