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494做半桥电源生产出现自激现象

楼主(2009-08-17):
我公司生产的一款半桥电源在最近生产时出现部分板带载自激现象,自激现象引起电源过流保护或烧13009开关管.此电源已生产过2批,前两批正常无此现象.分析出现该现象的板时发现电源波形不稳定(带载)变压器发响而后烧管或保护.换上次推动变压器后故障消除,但测量两次变压器电感,线圈都一样.后仔细对比发现绕在最外层的2圈电流采样线圈,故障变压器绕制工艺不对,本应酥绕但绕成了蜜绕.将故障变压器拆开,将该线圈改为酥绕后正常.但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采样线圈蜜绕会引起电源自激烧开关管.请各为网友帮助分析原因.将不甚感激.

网友A:
电流采样线圈实质上是驱动电流的正反馈线圈,它的工作过程是:对于自激启动形,某个开关管先导通,主绕组和电流采样线圈的导通使驱动电流大增(正反馈).主变次级整流滤波后给494供电对脉宽进行调整,实现了由自激到他激的转换,由此可见,电流采样线圈和开关管基极驱动绕组的偶合要好,要均匀分布两基极驱动绕组,电流采样线圈圈数很少,一般为1-2T,密绕很容易偏向一边和偶合不好造成两变驱动电流不平衡或延迟产生自激,它最好要和两基极驱动绕组绕在相邻两层且均匀分布.

楼主:
我的电源有带机电源不是自激启动那种,今天改良了多台机的变压器仍有部分板自激不知怎么办好,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无论自激还是他激,驱动变压器绕法是一样的.

网友A:
还有.494的3脚加个电容到地试下,大小为222-104.

楼主:
3脚加电容仍然无效,开关变压器,输出整流管,输出线圈都与以前正常的板对换过了.还是不行,自激的板再接音响好放唱交流电流达到1.6A,正常的板还不到1A.同条件下测试.

网友A:
你看看推动变压器的磁心材质是否被换过!

楼主:
没有被换过磁芯,我对换过变压器.此板自激现象交流输入电源电压高时更明显,只要开大音量就会自激.不知何故.轻载时以前的好板和现在的自激的板一样,负载较重时此批板就出现自激.交流输入电流大幅摆动,有时误保护,有时烧开关管.

网友A:
我觉得既然前两次都没有问题,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材料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最大,你仔细比较一下好板和坏板波形的差异,同时注意核对反馈回路的元件参数是否有误,或者设计存在缺陷!

楼主:
也许吧,我在仔细的测一下

网友A:
楼主的半桥用三极管做的,半桥能用MOSFET做吗?

楼主:
半桥可以用MOSFET做,不过价钱较贵,性价比不及用三极管做高..

网友A:
功放电源(OCL功放)常用半桥TL494 Pin9,10内部放大三极管E极输出驱动MOS,输出对称性+-双电源

楼主:
问题以解决,我将R24,R17由10R改为33R后电路不再自激.现象时交流输入电压高时容易出现自激.我又对前两次生产板进行仔细测试,开机时也偶尔出现自激只是没有现在明显,且放唱时不易出现(没有被发现而已).我个人认为此现象为重载时,开关管出现过激励现象造成的,我也将C27,C34电容改过2.2UF试过自激有很大的好转,但不能完全改善.后改电阻效果较好.望各位网友对此现象发表看法,相互学习增加对电路的理解.

网友A:
楼主果然高明
请教楼主:我想做一款700W的电源,用半桥合适吗?

楼主:
比较勉强,700W最好用全桥电路做.

网友A:
全桥控制电路复杂,
用半桥做700W会有什么缺陷和不好的地方呢?
另外半桥(用MOSFET)适合做多大功率?

网友A:
r24,r17 最后的阻值是多少呀,你的图上标识是3r呢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R24,R13,是3R,改的是R23,R13,图子标注22R原生产用的是10R,出问题后将其改为了33R.

网友A:
你的问题很有借鉴意义,蛮好

网友A:
再问一下:你的U400,用的什么芯片,是026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