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站内消息是否增加即时弹出窗口

楼主(2009-08-17):
单选投票, 共有 27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18.52% (5)
74.07% (20)
3.70% (1)
3.70% (1)

楼主:
近日来,很多网友反映站内消息问题,特此提出此调查,群策群议,我们将根据调查结果进行改进。
调查时限是三天,望网友们发扬主人翁精神,积极参与。

网友A:
短信息处 闪动就可以了

网友B:
新消息只显示数量就好。

但消息阅读完后,数量值清零。不再提示。消息内容保留。

水清音,明白我的意思么?

网友C:
我觉得可以考虑增加一个邮件绑定功能。自动把短信转发到网友指定的邮箱(这个功能必须是可选的,让网友自己决定用不用)。

就像我们新版有帖子订阅功能一样。

楼主:
新消息只显示数量就好。

但消息阅读完后,数量值清零。不再提示。消息内容保留。

水清音,明白我的意思么?
引用 网友B:

明白,现行方案好像就是这样,但是很多人反映看不到。觉得可以再结合九天的意见,收到就闪烁提示并提示数量,查收后数值清零。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匠人GG的建议也很不错,问下技术能不能实现,呵呵

网友D:
可以搞个"您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的语音提示,不想听的可设置把它关掉.有时会忘了看短消息.

楼主:
LS向淘宝学习的吧,嘿嘿

网友E:
要么站内短信以弹出窗口直接显示,要么“短消息”字样在有新站内信时变字体/颜色并闪动,否则站内信必失去及时性,其存在意义就非常有限了。

网友F:
我觉得不要让网页自动刷新,等下次用户自己刷新网页的是很,短消息处闪动并显示短消息数量即可,要是一有新的短消息就自己闪动,那样对用户也许会造成影响,

网友G:
我觉得像qq类似的提醒就挺好,同时显示出来几个消息。

网友H:
要实现“即时消息”功能,要使用Keep-Alive技术。可以不用刷新网页。

网友I:
哪位大虾能告诉我FTP.21IC.COM的用户名和密码啊
:Q   急

网友J:
ls去看短消息,有2个

网友I:
谢谢大叔了:D

楼主:
鸣锣收兵,本调查已结贴,请勿再参与!
结论: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站内消息将采用闪烁提示+数量提示的方式,我们会尽快完善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