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香主STM32F103ZET6的问题?

楼主(2009-08-17):
我下面的项目打算用STM32F103ZET6做,大致是这样的,用3.5寸的TFT彩屏,移植个UC/OS,UCGUI,和FAtFS文件系统,有可能会用STM107,再加个以太网功能。
主要功能就是测10个200HZ-1000HZ的频率,和10开关量,根据频率值和开关量的状态就行一写控制。在通过CAN总线把数据发送到上位机或以太网。
不知香主STM32可不可以胜任,能跑的欢畅吗????
谢谢香主了!!

网友A:
如果不用彩屏、不用OS,使用STM32肯定没有问题。如果要使用彩屏和OS,就要看你的显示刷新的信息量有多大,OS有多复杂了。

一般地讲,uCOS是为8051设计的,而STM32比8051的性能强很多,应该不会有大问题,除非你有很多复杂的操作。

楼主:
哦,这样的啊,显示刷新的信息也就10个频率值和开关量的状态!
我只有实践下了!!!!!

网友B:
LZ好东东
做出来贴个图大家欣赏一下....

楼主:
好的,在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