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6半桥推动驱动变压器必须加图腾柱吗?

楼主(2009-08-17):
有人说直接推动就会有问题,请知道的兄弟解释一下,多谢!

楼主:
我现在有一电源用3846直接推动驱动变压器,在AC220V,75℃长期工作没有问题,在AC130V工作一小时左右,电流波形就有变形,功率比开始要大10几W,时间长了,半桥MOS就炸掉,此机带PFC,不知道与3846没加图腾柱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多少W的?怀疑PFC有问题/

楼主:
昨天晚上下班,AC220V,温度加到80度老化,今天早上电源又坏了,半桥MOS坏掉

网友A:
你的功率是多少W,用的什么MOS?

楼主:
350W,mos用的IRF460A

网友A:
贴个相关电路的图出来好分析一点,还有你的电源有没有风扇

楼主:
自冷的,28V/12.5A

楼主:
下面就是故障时电流波形,输入功率比正常时要大10-20W

楼主:
高温正常时的电流波形

楼主:
不知是不是变压器饱和,有谁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 ?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TON是没有把MOS管的电压拉到低.

网友A:
有点偏磁的感觉.

楼主:
怎么预防,输入一个450V/330UF电容,半桥两个225电容分压到地,变压器初级回路中也串了一个1UF电容?

楼主:
AC130V,高温80度时,变压器和线包为均120度左右,UC2846 IC温度有121度

网友A:
IC要加一级图腾柱驱动.工作环境有点恶劣

楼主:
昨天晚上加了图腾柱,AC130V,80℃老化一晚上,到今天电流波形又出现上面状况,电压由28V掉到20V,功率比以前多了10W,我想再把变压器NP加多试一下

网友B:
肯定会有些波动

网友A:
试验的结果怎么样?

楼主:
结果挺好了,问题解决了

楼主:
结果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