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变换之后结果该怎么分析啊

楼主(2009-08-17):
我用的是实数FFT变换,但是变换完了不太会分析,另外,TI官网上给的实例程序为什么有两个位反函数,该函数作用两次之后再看mag的值发现坐标已经变了。很奇怪。还有,我做完了发现对应采样率的频率处有一条幅度很大的谱线。会随采样率移动,不随信号出入频率移动,各位帮着看看

网友A:
你可以找一些解释FFT相关的资料的看看

楼主:
**我看了不少,但是没有我说的问题的啊

网友A:
经过FFT变换之后得到的是一对复数,将相对应的实部和虚部平方和,再开方然后除以点数N就是频域的幅度,画出图之后就是幅度谱……幅度的平方再除以N就是功率谱,不能给你打出来公式,不知道说清楚了没,哈哈

楼主:
谢谢啦,但是我的频谱发现有一条固定谱线,而且只与采样频率有关。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fft变换后的频谱是以采样频率为周期的,你看到的采样频率对应的谱线实际上就是直流分量,fft频谱的所有信息都包含在0到二分之采样频率之间,其它的部分都是这些信息的重复。在fft的算法中一般包括蝶形运算和位反运算,所以要调用位反函数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