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侠能说说CPLD软件不对导致发热的问题吗?

楼主(2009-08-17):
请问哪位大侠能说说CPLD软件不对导致发热的问题吗?
这个几天再用CPLD EMP7032S。不知道怎么下载之后发现异常的热!
  说明:焊接没有问题!我换成原始的就不发热并且正常运转。

网友A:
是不是把IO都打开了,你可以用P=UI算一下功率电流是所有打开的IO的电流之和

网友B:
楼主把接地或者接电源的IO脚设定为输出了。

楼主:
谢谢2位热心的朋友回答!
  我想请问下若不用的引脚应该怎么处理下呢?
  是在程序里面处理
  还是在PIN设置里面处理啊

楼主:
对了quartus里面对tsu ,th ,tco , tpd的设置一般是多少啊?可不可以保持不设置?

网友C:
一方面跟你启用的资源相关,但因此导致的发热都在正常范围内,另一方面则是设计错误,包括内部和外部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