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电路中,为什么一般要使用外部参考电压

楼主(2009-08-17):
在A/D转换电路中,特别是使用单片机内部A/D,为什么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比较好,它也单片机内部参考电压相比较,有什么优势?

网友A:
选用参考电压的基本要求:电压值稳定且电压值合适.如果满足这2个要求,内部或外部参考电压均可选用.

通常我们说选用外部参考电压比较好,是因为有些IC内部的AD参考电压会受到IC的工作电压,工作电流等的影响,稳定性较外部参考电压稍差.

网友B:
哦,原来这样

网友C:
当时我不明白了,那么说5V的单片机工作电压都不稳定????
不可能的应该!!!
这个电压应该要稳定一点吧,那么参考电压用它的话又应该是比较保险吧???

请教高手

网友A:
当时我不明白了,那么说5V的单片机工作电压都不稳定????
不可能的应该!!!
这个电压应该要稳定一点吧,那么参考电压用它的话又应该是比较保险吧???

请教高手 ...
引用 网友C:

呵呵,内部参考电压和外部参考电压哪个更稳定这个是不一定的,要看具体的电路设计,一般来说,使用芯片的内部参考电压即可,我所描述的内部参考电压相对不稳定是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通常应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原来如此

网友E:
当时我不明白了,那么说5V的单片机工作电压都不稳定????
不可能的应该!!!
这个电压应该要稳定一点吧,那么参考电压用它的话又应该是比较保险吧???

请教高手 ...
引用 网友C:

很多单片机用的参考电压都是电源电压,这个是最不稳定的,
你无法使5V电压变得和外部参考源那么稳定,即使能,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网友F:
我也觉得用外部电压源好,毕竟它跟单片机系统无关,不会因干扰而浮动。单片机5v的电源不稳的,会经常有变动(但是变的也就是零点几伏),单片机本身就有个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G:
参考电源受温度的影响很大,一般情况下,好的参考电源可以做到3ppm

网友H:
对于模/数转换结果要求比较高的应用中,最好是选择外部参考电压。使用外部参考电
压时,可将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布线,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分开布线,最后才将模拟地与数
字地连接,将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连接稳压电源。这样可以很好的隔离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
的串扰,大大提高了参考电压的稳定性,从而保证了模/数转换结果的精度。使用外部参考
电压时,参考电压最大不能超过VDD,最小不能小于2.4V。

网友I:
外部参考电压确实要比内部参考电压稳定,不容易产生波动,不过一般在外部干扰比较大,环境比较恶劣,才比较偏向选用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J:
想问一下12楼的朋友ppm是什么单位,谢谢:)

网友K:
ppm是个相对值,1ppm就是百万分之1

网友L:
在外部干扰比较大的情况下,使用外部参考电压的优势比用内部参考电压的优势会更明显些,一般看不出什么差别

网友M:
内部电压的干扰源有哪些?

网友J:
应该有很多吧,具体的可以查一下相关手册

网友N:
对于信号和Vref随动的项目,因为作用可以相互抵消,所以即使Vref不稳定,但最终的结果一般还算是可以的,但如果你选择一个独立的Vref供给的话,最终的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会让你很痛苦。

所以是选择内部的VCC做Vref还是外部的电压基准芯片做参考电压,需要根据项目的特征确定,不一而足。。。

网友O:
某些MCU具有分离的数模供电方式,其内部基准是很精确的。之所以提供外部基准的选择是为了可以使基准电压大小的选择更为灵活。

网友I:
内部干扰主要原因是内部的5V有时会波动,不过实际用的过程中,很稳定,一般没什么问题。产生波动最可能的原因,我想可能是5V既当电源用,又当参考电压用吧

网友P:
主要应该是参考电压和供电电压复用的,导致参考电压容易波动吧

网友Q:
学习了许多,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R(2009-09-17):
兄弟以為, 在應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 最好還是選用外部 Vref 作為系統 ADC 的參考電平. 而且千萬不要希望用簡單的電阻分壓的方式就能實現穩定的AD轉換.

网友S:
一般的单片机datasheet上面对于内部参考电压的浮动值都有一个大概的范围,如果你认为可以接受,那就可以直接用内部的,如果不能接受就只能选择外部的作为参考电压,内部电压收很多因素影响,温飘就很大

网友T:
外部A/D比内部A/D要稳定很多

网友U:
使用内部电压,主要还是可能有时参考电压不稳吧,不过这种情况也很少出现

网友J:
说的很对。。。

网友V(2009-10-29):
对于初学者内部参考电压就够了,这样单片机的外围电路就简单多了,直接在AD管脚接一个电容到地即可,否则光那个电路对入门选手都够想一阵的了!只是个人建议!我嚼着都行!

网友W:
里面的高手真多

网友W:
范围很大

网友X:
外部电压源跟单片机系统无关

网友Y:
想问一下12楼的朋友ppm是什么单位,谢谢:)
引用 网友J:

ppm其实不是什么单位,而外文单词的缩写。严格地讲,我们只需理解它的意义,而在国内的正规文献中是不允许使用的。因为它不是我国的计量单位。具体使用时,应当转换成我国的合法计量单位。

使用我们国家自己的、合法的计量单位,其实也是维护国家尊严。

网友Z:
KAO,这也能扯到“维护国家尊严”?

那你说该具体怎么维护???

网友Y:
呵呵,如果你认为不是,那才真是太奇怪了。

网友AA(2010-12-27):
应该说一下内、外参考电压差别
片内由于是附带的,从成本角度等方面不会嵌入一高性能的(也就是说温飘达到几个PPM以下的),再有就是片内带有大量的各种门电路,从散热及干扰角度来说,片内基准电压的稳定性受到很大很多的影响。
片外基准可按应用的要求,选不同价位的不同性能芯片,在电路空间布局上可以减少干扰等因素考虑好。

网友AB(2018-05-24):
请问一般内部电源不稳定的原因有哪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