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是5v的但外部信号是24V的,请问该怎么办?

楼主(2009-08-17):
我制作的单片机电路需要从外部一个设备取信号,但这个设备供给的信号只能是24V,请问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较常用的是光耦作输入,输入端24V,输出端5V,最常用的低速光耦就是TLP521-X,X=1,2,4,表示有单个,双个,四个的(即一个封装里有几个光耦)。

网友B:
如果只是读的话,让信号线通过两电阻分压后接到单片机的I/O口就行吧

网友C:
光藕的方法比较可靠,但是增加了成本

网友D:
电阻分压不稳定,万一分压电阻坏了损失就大了,还是光隔好4N25 或者TIL117

网友E:
是24V开关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开关信号用光耦,模拟信号用电阻分压简单,用光耦成本就高了。

网友F:
用光耦成本的确很高

网友G:
建议用电阻分压

网友H:
简单用分压电阻即可。

网友I:
分压电阻加保护稳压管。

网友J:
问下楼上的朋友,保护稳压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K:
可以考虑电阻分压,最好是用光耦啦,如果用作类似ad转换的话可以用线性光耦

网友J:
什么是线性光耦?

网友K:
光耦输入与输出是呈线性关系,而一般的光耦只是开关的作用

网友J:
要做到光耦的输入与输出呈线性关系似乎很难

网友L:
我也建议用光耦的年方法。

网友M:
一是电阻分压加稳压管
二是光藕   pc817

网友N:
用光耦的话HCP0501也不错

网友F:
我也建议用光耦。。。

网友O:
用光隔,我一般都用TLP521,24V用的是2K电阻上拉

网友P: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用的是光隔,型号是TLP521

网友Q:
电阻分压比较好。

电阻如果都坏了,光耦估计也不行了

网友R:
建议用光耦

网友S:
用光隔搞定!

网友T:
用光耦啦!

网友U:
用光隔比较好,既可以隔离,有可以转换电平

网友V:
都不知道人家的信号是什么样 就一通回答。就知道是24V, 有多大的驱动电流? 是直流还是交流?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等等问题不搞清楚。电路不一定的

网友W:
分压电阻加保护稳压管

网友X:
DC-DC:LM2576 (+7~40V输入,+5V稳压输出).

网友Y(2012-01-09):
为什么会是24V

网友Z:
看你用在什么产品上.要求方面.安全性方面.等等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A:
电阻加5v稳压管就可以了

网友AB:
这个项目,我以前碰到过,就是对24V电压进行控制,一般地说用光偶,如PC817等

网友AC:
两个电阻分压是最简单的

信号串个大点的电阻到端口限流,端口到5V接一个二极管嵌位,比用稳压管简单点

网友AD:
分压加稳压管吧

网友AE:
光耦输入端,为安全起见一样要加 稳压管。。

网友AF:
如果是脉冲信号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比较器

网友AG:
工控设备都是需要光耦进行耦合和隔离的。

网友AH(2012-02-09):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选电阻降压的方法。

网友AI(2014-07-15):
电阻分压能保证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