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看看这L298+L298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09-08-17):
电路就测试过了,没短路,断路之类的。
L298的enable和reset都接上高电平了,clk是100Hz,其他输入端口都正常,但L297的四个输出端口ABCD要不一直是零点几伏,要不一直是一点几伏,5和8端一直都是零点几伏,L298的四个输出端一直都是一点几伏。L297的ABCD四个输出端和L298的四个输出端都用示波器看过,都是模模糊糊一片,没什么频率可言

网友A:
单单用L298不是更简单,我前几天就直接用L298驱动步进电机成功了。

网友B:
LS,L297是脉冲分配器,没有的话你就只能用单片机来分配脉冲了(当然,玩单片机的都乐于这么干:))
不过现在有很多更好用的单片步进驱动IC了,用起来比L297+L298方便多了,细分、调整电流、半流也更方便

LZ的图看不到,不过建议你先检查enable和reset的逻辑电平,如果没错的话就换片L297再试吧

楼主:
enable ,reset为高,297全部输入电平都正常就是输出不行,几乎都是零点几伏,而且用示波器看297的ABCD输出的都是零点几伏的非脉冲信号。芯片是新买回来的,觉得芯片好像是坏的,但如果是坏的话输出应该是零伏才对啊

楼主:
图片在
是百度里的,无毒无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