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基于FPGA和单片机做波形发生器的设计

楼主(2009-08-17):
要求用单片机语言做程序  输出方波 三角波  正弦波  10-20KHZ之间
有设计的发到chenyan_315@163.com  如果需要可以追加积分

网友A:
利用FPGA与单片机相结合的方法,使用单片机控制FPGA产生频率为10Hz~20kHz的正弦波,锯齿波,三角波和四路分别占空比0到100%可调的PWM波形.该波形发生器以单片机(MCS8031)为中心控制单元,由上位机界面,波形发生模块和D/A转换模块组成.采用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技术,通过VHDL语言,单片机C语言,VC++语言实现了对正弦波,锯齿波,三角波频率以及四路PWM波占空比的设置和发生.

网友A:
至于详细的解释我也就不多说啦!你可以找一篇适合的论文好好看看

网友A:
我相信那里面有很多你可以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