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有谁知道怎么用FPGA实现智能小车控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23):
FPGA控制小车和单片机控制小车的机械结构和传感器都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就是单片机是在CPU硬件固定的情况通过软件编程来控制。FPGA则是通过在FPGA中对硬件编程实现电机和传感器的控制。

典型的例子可以参照国防科技大学2007年使用FPGA设计的一款走翘翘版小车。

网友A:
我也做过智能小车,但是我的核心是一块DSP。不知道FPGA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