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最大工作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9-08-17):
据说FPGA的最大工作频率能达几百MHZ(是不是相当于CPU中的主频,而CPU中的主频有几GHZ啊),我本来想实现每秒产生1~2G个左右的扩频码片的时钟,那么是不是就不能用FPGA来实现了,可我看到别人的论文上却实现了。

网友A:
CPU的主频比FPGA高,因为CPU是ASIC,CPU的主频现在一般都在2~3G左右,更高的也能达到,不过没有必要.
现在很多论文都是吹牛的,你知道吧
你照着他论文上的描述做一遍不就知道了.

网友A:
FPGA最大工作频率,不同型号芯片是不一样的,有的即使达到了这个频率,但你的设计也无法在这个频率下运行.
xilinx V5的片子好象能上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