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中输入端的小圆圈的意思分不分场合的

楼主(2009-08-17):
如图1, I/O-R#和Ai同时为0时,74LS245才工作。那么也就是说,E#外面的小圆圈只是表示该脚低电平有效,而没有真正进行取反操作。那么是不是在输入端的小圆圈都不取反,而表示低电平有效呢?

如图2 ,其中的小圆圈似乎不分输入端和输出端,都进行了取反操作。
这样我就有点搞不清楚了,有没有高手给我扫一下盲。
多谢!

楼主:
晕,这里有没有人上的丫,怎么没人帮忙

网友A:
圈都是取反

网友B:
输入端的圈仅表示这个输入端口是低有效
输出端的圈表示取反,至于取反后是"1"还是"0",得看输入及逻辑结构

网友C:
那小圆圈通常被认为是表示“负逻辑”——即低电位为1而高电位为0。有时也用来表示“负跳变逻辑”——即由高变底有效。但无论如何,都可以被认为是“非门”的简约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