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 测量电压时出现抖动

楼主(2009-08-17):
利用周立功深入浅出ARM7上册的AD转换做电压表,在液晶屏上显示的电压值不接电源时一直抖动,外接测量电源时可以正确显示!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确定测量引线旁边没有干扰
2,确定电压表本身的电源是否稳定
3,程序,是不是你设定了测量的时候进入一个刷新速度的子程序跟不测量的时候刷新的速度不同

网友A:
你应该将前后的键值在一个时间段里有个处理,判断,而不是隔多长时间去看,你这不是针孔打印吗,我没处理过,我不是做C51的,但见过别人处理过,这个不管什么板子都会有问题,你处理的方法不太对。你看是不是能在一个时间段里去判断一个键值,但是一定要有处理,比如这个键值在一个时间段里,连续5次是1才是被按下,对于这个时间段里的键值你应该有个保存,前后比较,不知道你是否明白,再处理上你要多花心思。

网友B:
不接悬浮当然在抖动,在输入端,加个 100k的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