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实现这种功能的芯片?

楼主(2009-08-17):
就是检测线路上的电流信号,如果电流信号突然增加或减少了几十个mA的时候会有一个高/低电平的输出.请问谁知道是否存在能实现类似功能的芯片呢?

网友A:
如果阻抗足够高,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接成微分电路就行了。若不能输入负电压或者不能输入过高电压,再加一个稳压管钳位。

网友B:
没有这样的芯片,都是用电阻采样,后跟运算放大器放大信号,然后再根据需要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