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2管脚直接驱动uln2803

楼主(2009-08-17):
LPC2132(3.3V)管脚直接驱动uln2803,COM端接16V
16V与3.3V共地,此电路做成小的单元板,
如此5个单元板用同一个电源(3.3v,16v,0v)供电。

问题:为何会出现有其中一个LPC2132被烧坏的现象:(过流,发热)?
而单个单元板用同一个电源(3.3v,16v,0v)供电,则没有问题!!!

网友A:
我举得是反向电压造成的问题,制作这方面的电路我一般都很注意,特别是电压电流较打的驱动,我一般加光耦进行隔离控制,这样就很好的起到保护单片机的效果了,你去试试吧。(我做控制的时候,控制电机就是用的光耦,效果不错,单片机也没烧过)

楼主:
你说的我明白的,可是成本不允许,而且也得和16V共地,关键是控制电磁线圈机构,我还没加驱动机构,它就挂了,我一台机器需要600多个单元小板!!!

网友B: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要另设一个电源板。我做过类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