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频谱分析仪输入电路原理。

楼主(2009-08-17):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newest.html

以上是原帖地址。但没得到满意答复,于是在此希望得到达人指教。

电路原理如图1:
图2为信源及负载R上示波器测得波形;
图3为信源及负载R上示波器测得波形,但频谱仪探头也加到R上;此时发生了畸变,原因是什么呢?
PS: 我用RCL表测得频谱仪输入阻抗等效为50ohm并150pF电容。

下载次数:0

网友:
V5就是功率放大器的输出,也就是示波器波形(通道1),功放没饱和,处于AB类放大状态。因为在两种情况下测得波形均没失真,所以说驱动能力没问题。还是频谱仪探头结构的影响,将其地和探头颠倒,正半周发生畸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