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示波器主控MCU为何要选用M162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老外的那开源示波器,不明白为何取广泛使用的M16不用,而选用相对较少用的M162,说是用双串口特性吧,示波器根本就不需要串口.说是用高速读写外部SRAM地址吧,也根本没用到读写信号,地址锁存等功能.
捎上由网友测绘的电路原理图,比原图看得更加清晰

楼主(2009-08-17):
俺看来看去,只有一种可能,是为了兼容MCS-51单片机,大家也来说说,M162和M16倒底有哪些本质上的不同.

网友A:
从电路看必须要带外部总线的
不能用16,只能用162

网友B:
1、M162的引脚和51兼容,总线也兼容;
2、说不定他手里干好有M162芯片,所以就用这个了(呵呵,老x也是一样,以前这个芯片和M64买多了,结果不管什么实验都是它们,好奢侈的...当年好贵啊~~~)
3、很可能规划上想用总线和CPLD,结果做的时候做了个半拉子的省事货(从他的CPLD没啥功能判断,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A:
同意ls的,从代码看没用并行总线,整了个串行的

楼主:
M162与M16相比,少了AD模块,多了个PE口,能当地址锁存ALE

楼主:
假如M162程序容量不够用,请大家推荐PintoPin兼容的AVR单片机.

网友B:
没必要非得用AVR,建议用STM32

速度快做软件同步容易多了

网友C:
确实,M162在这里不太合适。

网友D:
也建议古道热肠用stm32,目前正在学习中

楼主:
楼上的几位网友都建议主换换STM32,STM32是不错,尤其是基具备USB接口,程序空间和SRAM都较大,为将来发挥打下良好的基础.

网友E:
如果还没选,现在应当选AT的CORTEX-M3,原因STM32 USB是FS,AT的是HS

网友B:
嗯,有道理

就是不知数据吞吐率最高能到多少呢?

网友F:
如果在电脑端弄个软件,进行波形分析,岂不是更好?呵呵

网友E:
14楼说的就是虚拟示波器了,比较好的方式是AD+FPGA+FIFO+SDRAM+ARM USB2.0

网友B:
虚拟示波器没什么,关键还是取决于前端

网友F:
是的,前端做好,剩下的只是和电脑通讯而已。
pc软件用labview写的话,一大堆工具包,基本是不用搞什么算法的

楼主:
我现在在想,数据流通道到底要多大的吞吐量,如果前端采样达到60M/s,FIFO与AD是同步的,那单片机从FIFO读取数据的速度应该大于60M/s才不会出现来不及处理的。考虑到再将数据重现到LCD,至少翻一翻,那得>120M/s的数据处理速度才基本不丢数据了。
魏坤和老外的那示波器从FIFO读数据时,都暂停了前端数据的接收过程,这时,如果出现一具尖脉冲,不就丢掉了吗?没想明白商品示波器是否也是这么弄的。
俺觉得应该是对FIFO,一边读,一边写,它就是个中转站。

网友A:
带宽不够,不可能做到连续采样

如果想做连续采样,搞个视频采集卡来试试

网友G:
M162才多大,稍微用下就小了。。。  不好

网友H:
我现在在想,数据流通道到底要多大的吞吐量,如果前端采样达到60M/s,FIFO与AD是同步的,那单片机从FIFO读取数据的速度应该大于60M/s才不会出现来不及处理的。考虑到再将数据重现到LCD,至少翻一翻,那得>120M/s的数 ...
引用 楼主:

我有个320*240的LCD原来也打算来做示波器,可也是想到这个问题才没去做了,你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话记得告诉我啊.

网友E:
我工作中用过HP54564以及AGILENT的MSO6012两个时代的数字存储示波器,如果用个周期性窄脉冲,前者动态显示时确实有脉冲没显示,但停止采集展宽后时基减小到一定程度能看到原来没有显示的脉冲,后者显示完全没有丢失,注意脉冲宽度肯定大于三个采样周期.如果我设计,我会用一路连续存储以备停止后展开分析显示,另一路给显示使用(抽样点,不过要处理下不是直接显示,那样就与HP毛病一样了,方法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做,但是我自己在PC上做的方式是比如实际100采样点对应屏上一点,那就要算四个值:开始点终止点最高点最低点,这样一来就能不丢失细节)我做的采集显示,当压缩时间后(相当于单个显示点对应多个采样点),细节没有丢失.不过我的采集不很快,0.5MSPS,思路供参考

网友I:
回复 楼主:

现在大部分数字示波器都还是在显示处理和读数据时会停掉前端采集的. 所以会造成波形更新率低,很难观测到偶发事件.  DPO示波器也就是在这方面做了**.  当前的处理器速度和液晶显示器的速度和那个前端的AD速度比起来,还是差了好多,保况CPU还得做一些自动测量的计算,显示绘图啥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关键的问题在你的眼睛能反应到60m么? 所以液晶上的数据没必要工作到那种程度. 它只需要在给你看时,显示数据就可!

网友J:
在高采样率下不可能连续显示信号的,只能在触发条件下采集想要的信号
所以触发很重要啊,现在好点的示波器有很多高级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