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反转怎么实现?

楼主(2009-08-17):
这是给冰箱高压降温的风扇,如何实现反转呢?220V交流的电机
好像是不带电容的,我是没发现。

网友A:
网络不行,看不到图。
三相交流电机:调换任意两相接入电源
单相带电容运行:改变下串接电容的位置。
这么改:
这种东西网上到处都可以找到。

楼主:
呃。。。关键这个好像是不带电容的,其他的搜索过了,但是没找到这种不带电容的怎么改。

网友B:
罩极电机,没法改。

除非你把那4个短路铜环切断,去掉,然后把另一边短路,才可能反向转起来。
但由于结构设计的不对称,这时的力矩将会小很多(罩极电机本来力矩就够小的了)

楼主:
罩极电机,没法改。

除非你把那4个短路铜环切断,去掉,然后把另一边短路,才可能反向转起来。
但由于结构设计的不对称,这时的力矩将会小很多(罩极电机本来力矩就够小的了) ...
引用 网友B:

啊。。。。看来要完全把线圈反转了吗?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了。。晕啊

网友B:
反转线圈也没用的,这个是靠机械结构确定方向的!

看到4个磁极上的都有过很粗的短路铜丝环了吗?就是靠短路这边的涡流滞后效应来产生旋转磁场的。
这个是机械结构上确定的方向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那四个线圈位置全部反180°之后,反转了,谢谢,改变机械结构了。

网友A:
受教了。
只是。。还是刷不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