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管能否代替两只稳压管?

楼主(2009-08-17):
看到这种管
正负电压都是7.5的
不知道能否代替两只7.5的稳压管?

网友A:
要看你怎么用了,该元件用于抑制瞬态电压,只有很少的场合可以代替,用稳压管的场合通常都需要良好的一致性。

网友B:
看特性,双二极管一般都是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