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zet6 内部的flash怎么能做成优盘

楼主(2009-08-17):
做成优盘 然后pc端 放很多文件进去 每个文件是一个程序 mcu能够随时调用

网友A:
ST的例子里面有通过USB读STM32带的SD卡里面的例子,改改就可以了

楼主:
哪能一样吗?

网友B:
这种做法根本不适合MCU的应用。

楼主:
香主指教 只是想交流一下  我也觉得是不是只有那种带系统的 才好这么做 然后还得改变boot引导,我不知道咱们stm32 实现这个 怎么实现呢

网友B:
呵呵,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不会花时间考虑的。

网友C:
用内部FLASH虚拟U盘,主要障碍在STM32的sector大小是1KB/2KB。很难对应到512字节。
我的EP868手持万用在线编程机机就是如此,PC可以放很多固件进去。可以随时调入使用。

楼主:
对 就是你这个功能 怎么实现呢  mcu要求文件系统吗

网友D:
呵呵,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不会花时间考虑的。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这个东东有技术意义,但跟ZET6作为MCU的定位偏差太多了,用于产品的机会很小。

网友B:
谢谢McuPlayer,我正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