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17这个电路不工作,如何改进《单线双向通信的光耦隔离》

楼主(2009-08-17):
请教这个电路如何改进,实现双向通信的?谢谢

3.3V系统能用否?

网友A:
很巧妙的思路,本来就是半双工 双向的,不用改

网友B:
如果左边是0v,右边是5v,会不会把光耦给烧掉?个人认为在Q1的基极和D2的负极之间应该加个电阻。
不知道xwj大侠的意见如何?

网友B:
如果左边是0v驱动,右边是5v驱动,会不会把光耦给烧掉了?个人认为应该在Q1的基极和D2的负极之间加个限流电阻。。。
不知道xwj大侠的意见如何?

网友A:
低电平有效,只能用IO下拉(比如接单片机的TTL串口),不能直接接到电源上

单片机相关的外围器件大多都是弱上拉可以低电平拉低的设计,比如双向IO、IIC、SPI、串口、PS2、USB等等等等,这些信号脚也都是不能直接接电源上的
你要是非要接到电源上,那别人还怎么拉的低呢? 不烧IO才怪呢~

网友B:
有道理,IO口的输出电流有限制,只要不超过光耦的最大电流就没问题了。
菜鸟我最近也开始学着回答问题了,哈哈

楼主:
XWJ 大虾 为什么仿真出来是不对的?

网友B:
怎么不贴仿真结果的图呢?

楼主:
我还没来得及的,你速度快额;P

楼主:
电压表是3.15v

网友C:
这个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网友B:
proteus仿真的

网友B:
12# wanxindong 我的理解是,你现在相当于in/output引脚悬空,而输出是高阻态,电压表测出的值未必是真的值。你在in/output引脚并个1k的电阻到地试试看。

网友D:
思路很好,但我觉得速度可能会比不上下面的电路!

楼主:
越位,你是说加负载的,我试过了。然后电路也搭出来的,不行的

网友A:
笨!
明显该加10k上拉
这边拉低另外一边也会跟着低,这边释放另外一边也就变高了
空闲时两边都是高电平

网友B:
拉低的时候另一端被二极管钳位

楼主:
原来是光耦选择错了,应该选择NPN型6脚那种光耦的,我用PC817四脚的。不行。

请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特性是怎样的?

网友E:
注意光耦的速率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F:
不会正常工作的,怎么整都不会可以的。

楼主:
LS 可以解释下为什么吗?

网友F:
一个强正反馈电路怎么工作?

网友G(2009-09-19):
學習學習.....來逛了一下.

网友H(2012-08-24):
学习了!拉低的时候另一端被二极管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