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中怎样防止光标乱跑

楼主(2009-08-17):
在protel99se中怎样防止光标乱跑,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小弟新手!!:)

网友A:
光标怎么乱跑?没见过,楼主要描述清楚点。

网友B:
lz是指画pcb的时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有时候,一不小心光标到了边界,画面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跑,速度很快,怎么解决?

网友C:
是拖放元器件的时候出现的么?

网友D:
这个好像是正常的吧

网友E:
在Tools-->Preferences-->Options-->Autopan Options可以设置

网友A:
这个功能是独门武功,很好用的功能,allegro和powerpcb都没有。

网友F:
我当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每次进入这种失控暴走状态时会觉得很搞笑。
第二个阶段:开始讨厌。
第三个阶段:终于习得此独门武功,进入状态,可以自如控制。

网友G:
9楼的果然厉害!

网友H:
暴走???A+B+->同时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