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1使用的是32.768K晶振

楼主(2009-08-17):
Timer1使用的是32.768K晶振,不太懂,不能用别的晶振吗?

网友A:
理论上当然可以,TIMER1一般会用来做RTC,所以选择32768正合适。

楼主:
我的单片机用的是pic16F4520,外部晶振用的是7.3728MHz,您的意思是不管外部晶振多少,定时器使用的晶振都是32768吗?

楼主:
最近在用定时器这,遇到了点问题,cycletime是测量周期,也就是说我测一个点定时interval这么长的时间再测下一个点,但为什么要在乘225呢,我很不理解?
interval = (cycletime/144);  //每个测量周期共测144个点,间隔时间为测量周期/144
t = (ulong)interval*225;      //32768-7372800
这是对初值的计算
TMR1H = (65535 - (t%65536))/256;
    TMR1L = (65535 - (t%65536))%256;

网友A:
呵呵,MCU是神仙吗?他能做到不管外部接多少频率,内部都是32768吗?

呵呵,基本概念问题需要认真读书。

网友B:
你分频后就知道了,分频到1秒,超简单

楼主:
谢谢,我也是刚开始用PIC,以前用avr,定时和PIC有点不一样,好,谢谢,好好看看书!

网友B:
这个32768,在任何单片机上都一样

网友C(2016-09-12):
不管你以前用什么,晶体接多少,出来频率就是多少。

楼上的再次警告,做广告可以,要答帖,否则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