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12V升压310V 200W

楼主(2009-08-17):
蓄电池12V升压310V 200W如何吸收电感关断后的能量
使用RC网络吸收,这个当然可以,但是这个能量变为热能,浪费了
我想把这个能量吸收了,再次利用
变压器次级线圈后面使用全波整流也可以吸收这个能量
这个也是理论上的方法,实际也有疑问
变压器导通后,通过偶合,把能量传递给二次绕组
故此MOS管关断后的变压器储存的能量比MOS管开通时变压器储存的能量少
根据E=- N dQ/dt 因为磁通减少,因此MOS关断后 变压器产生感应电动势比MOS开通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少,MOS关断后变压器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比滤波电容的电压低
,因此滤波电容也没有能够吸收MOS关断后变压器的能量,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的吸收MOS关断后变压器的能量,谢谢
还有除了我这个办法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12V 转 310V 200W的方法
谢谢 了

网友A:
全桥拓朴,+阻尼二极管即可

网友B:
这个电路图可以吗?升压的比例也太大了点吧。可以考虑采用全桥采用软开关技术。

楼主:
单端激励升压 可以省一部分MOS
全桥消耗太多MOS了

网友A:
MOS也就一块多钱,200W的单端正反激,做200W至少要用到EE50的磁芯吧,其成品变压器报价要十几元,全桥的话,用EI33也就够了,成品变压器报价不到5元,体积、可靠性,孰轻孰重?驱动部份,分立器件搭也就一块多钱的样子

网友C:
单端对磁芯利用率太低,效率也要低很多

网友A:
效率倒是都差不多,双端式实际上就是两个单端式并联,因此单端式的磁路面积与窗口面积之积需要达到双端式的2倍,体积要大得多,这年头,磁性材料与铜,要比MOS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