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1000 系列是Cortex—M3内核吗

楼主(2009-08-17):
LPC1000 系列是Cortex—M3内核吗?LPC1100系列呢?LPC1300系列呢?

网友A:
一部分是Cortex-M3内核,一部分是Cortex-M0内核
这两种内核的指令集都是完全相同的,区别是:M3注重性能兼顾成本和功耗,M0注重成本和功耗兼顾性能

网友B:
哈哈哈,高!实在是高!

网友C:
LPC1000 系列是Cortex—M0内核,

LPC1300系列是Cortex—M3内核,

暂时还没有LPC1100系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D: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