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3一般都有哪些编码方式啊?

楼主(2009-08-17):
刚接触433无线通讯
最近遇到一个433的产品,编码方式很奇怪。
看波形有点像红外编码,可是解出来的数据与目标数据怎么都对不上
用曼彻斯特和变种曼码都解不出来,中间有很多无规律的不跳的码(低电平)
目标有效数据己知,是三字节的。不排除数据串中附加有隐含码。
各位高手一般433都有哪些编码方式啊?

网友A:
这个只能基于基带信号进行分析,无法猜测,而且跟载波频率无关,通常用正向、反向曼彻斯特编码、归零码、非归零码等,自定也是可以的。总之,要基于基带信号分析,这个不应该有多难的,需要多观察、思考,送入数据最好是非常有规律的,如0x00、0x55、0xAA、0xFF等,这样更容易找出规律。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昨天上午己经解出来了,是一个奇怪的编码方式,不知道名字
编码方式:{头码(时间没规律)+2ms间隔+3个一样的引导码+8BitData+奇校验位+8BitData+奇校验位+8BitData+奇校验位}结束
设引导码的高电平时间=a,低电平时间=b,引导码=a(b)则有:dataH=a(2b-a);dataL=a(2a-b)

说明:数据是固定的,不是我想送什么就送什么的。己知的是:送的码中一定包含一个三字节数据,这个数据有没有加密未知,有没有附加数据未知,校验方式也未知。
还好数据没有加密:L

PS:看到了一偏关于逆向工程的讨论。这里我主要是做一个兼容性设计,绝对不是简单逆向工程。

网友B:
LZ有实力,加油。
解这类编码需要相当强的观察力。
以前解空调遥控器的编码,稀奇古怪的,啥都有。。。。
不过也蛮锻炼思维能力的,呵呵。

网友C:
嗯,真的很困难,需要不断地尝试、分析、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