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覆铜

楼主(2009-08-17):
关于覆铜,怎样把铜覆成圆形?就是说线路板是圆形的话,想要整层覆铜,怎么设定?
各种形状的又应该怎样覆铜??请教各路大虾以解惑。

网友A:
用keepOut层画个圆,外围正方形铺铜,系统会自动在keepout圆形内铺成圆形

楼主:
用keepOut层画个圆,外围正方形铺铜,系统会自动在keepout圆形内铺成圆形
是可行,可是我不想要除了圆形外多出来的覆铜呀,怎么去掉?

网友A:
有个选项去除死铜,勾了就行

网友B:
可以通过改变转角形状为圆弧,然后,好好地行好圆周上四点,亦可画出圆形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