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内置数据flash的51核心单片机

楼主(2009-08-18):
(无正文)

网友A:
那就只有STC的了

网友B:
片内数据存储器都是EEPROM结构的,用FLASH则是一种替代方案,是用程序ROM通过IAP模式变通实现的。EEPROM在写入前无需擦除,写入时按字节操作,FLASH在写入前需先擦除原有数据,擦除及写入时按扇区操作,而扇区往往较大,在需要反复写入无关联的多字节数据时会很麻烦,当然,用IAP FLASH替代EEPROM比较便宜,要根据需要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