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中10位AD的ADC_LOW2设计的异议

楼主(2009-08-18):
在8位单片机中,10位AD要占用两个字节,
一般来讲,高8位数据放在一个字节,低2位数据放在另一个字节,
这样的好处是,如果不考虑低2位数据,那么完全可以当成一个8位AD来用,只是分辨率变低了。
但是优点并没有继续,
很多MCU中,ADC低2位的结果在新字节中,不是放在最高两位上,而是放在最低两位上,会造成很多不便,合并成10位时也要有很多移位操作。
其实将ADC低2位结果放在新字节的高2位才是最好的办法,可以把两个字节直接当成一个16位的数据来处理,而且将来ADC升级成12位时也没兼容性问题,直接在数据后面再加两位即可,升级成14位也是一样,一直到16位。

网友A:
即使放到最高位,也还是需要移位操作的啊。

所以你的理论根本无意义。

再说了,我见到的很多MCU都支持左对齐或者右对齐选择,你选择右对齐方式,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B:
是没设计好,PIC有的有对齐选择,这些细微的地方能反应出厂商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