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请教匠人,P164页键盘流程中的无键计数器.

楼主(2009-08-18):
看单击/连击、短击/长击、无击按键流程图,主流程中的“无键计数器=0”,根据P160页讲的无击,“当检测到按键闭合时,NOKEY_JS清零”,我不明白的是,“当检测到按键释放时,nokey_js每1S自动加1,一旦NOKEY_JS>=NOKEY_TIME,就执行相关功能”,这句话怎样实现?键盘流程里除了有“无键计数器=0”外,再也没有这个参数的检测和处理。

网友A:
你看的很仔细,赞一个!

请看163~165页的这3张流程图,每个图的左下角位置,有提到“无键按下处理”。这里匠人没有展开。实际上,在这里执行的功能,就是“当检测到按键释放时,nokey_js每1S自动加1,一旦NOKEY_JS>=NOKEY_TIME,就执行相关功能”,当然,为了实现“每1S自动加1”,你必须有一个1s的时基信号。

这部分展开后的程序是:
1、判时基信号=1?,是则继续下一步,否则跳至第6步
2、清零时基信号
3、NOKEY_JS+1
4、判断NOKEY_JS>=NOKEY_TIME?是则继续下一步,否则跳至第6步
5、执行无击功能。
6、结束

网友B(2013-04-19):
在那本书啊

网友C(2013-05-21):
匠人手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