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1496谁用过,100M载波

楼主(2009-08-18):
我用MC1496做幅度调制,datasheet中有一项指标是Transadmittance Bandwidth,Carrier Input Port 的典型值是300M,这是不是说载波的典型值是300M,我现在在用100M的载波,有人用它做过100M以上的载波吗?

我在万用版上搭的电路,对电源和地影响很严重,很多地方加了磁珠,相隔10cm的同一个网络的地上还是会有几百毫伏100M的信号。。。。

3Q

网友A:
我只用到2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这个片子能不能到100M,我看到有资料做20M的,我的这个100M把我整个电路搞的全都是100M的干扰,加了N多磁珠也无济于事。。。。。

网友B:
随着载波频率的增大, 系统的调制效果逐渐变差, 当载波频率为29MHz 时基带信号在系统中基本衰减为零

网友C:
万用版不合适

楼主:
随着载波频率的增大, 系统的调制效果逐渐变差, 当载波频率为29MHz 时基带信号在系统中基本衰减为零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的29M是实验数据还是数据手册上的,我看了半天数据手册也没找打这个数据,数据手册里有这样一个图表,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以上数据表明,频率越高,效率越高,乘法器在低频使用反而效果不佳,1496一般只用在10M,高了就选AD835吧,这片子比较贵,万用板跳线要选阻抗线,带屏蔽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本来想买AD835来着,可我去电子街转了一圈都说没有现货,我才买的1496。。。。

网友E:
万用板100m不合适吧,可以考虑腐蚀板,再买点三氯化铁自己就可以做,效果还行。没有用1496做那么高,一般10M,AD834也行,不过是电流差分输出...AD835就简单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前在学校里自己腐蚀过板子,用过那种紫外的,还用过喷墨的,但公司里没那设备,自己拿沥青画自己腐蚀倒也可以。
我买了几片835,周一就能到,到时候试试,万用板确实不行,整个电路都是100M的干扰,呵呵

网友E:
腐蚀板其实很简单,有打印机就可以了,利用protel把电路打在热转印纸上,再把热转印纸上的电路用塑封机热(条件艰苦的用熨斗貌似也行)转到板子上,就可以腐蚀了......
腐蚀除了用三氯化铁还可以用双氧水和盐酸腐蚀,这个速度快,但是要注意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这个我以前做过,线多了效果不好,转印的时候经常有的墨沾不上,双氧水和盐酸加少了速度慢,加多了冒烟呛人,那种紫外的好一些,打印机把线路打印到一种半透明的纸上,然后把纸覆盖在一种覆铜板的表面,在紫外灯下面照射一段时间,这种铜板表面有一种物质,紫外照射就会发生化学变化,可以被腐蚀,有线路的部分不会被照射,也就腐蚀不掉,这种不用热转印,线路可以做的密一些,但线细了也不行,腐蚀的时候掌握不好药品的比例和腐蚀的时间,也老是腐蚀不成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