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通信和485通信能同时用吗?

楼主(2009-08-18):
讨教各位大侠
我想通过PC与单片机进行422通信,而单片机与两个LED显示屏是485通信,能实现吗?

楼主:
给自己顶个

楼主:
奇怪,为什么图片不能显示出来,谁能帮个忙。如何让图片显示

网友A:
汗~
图片要先上传,不然谁能看到你的硬盘啊?

楼主:
哈哈,谢谢。我改一下

网友B:
将多个终端接在同一总线上就可以了,每个终端分配不同地址,用通讯协议控制即可。至于你的MCU因只有一个串口,同时和主机及终端通讯自然是不可以的,但可以分时通讯,功能上一定需要同时通讯的话,换用双串口的MCU如77E58等,或者采用串口扩展芯片、软件串口等实现多串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就是因为主机串口还要留着他用,所以就想通过一个串口通过MCU控制后面两个LED显示屏。MCU也可以控制LED显示屏。来实现通信

网友C:
RS422 是全双工的,如果并在一起用的话,我建议对显示屏通讯采用只发不收,这样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C:
为什么不都用RS485呢?

楼主:
谢谢楼上
打算都用485通信了
PC控制单片机,单片机再控制两个LED显示屏。
正在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