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842制作的一个开关电源,请问哪里有问题啊

楼主(2009-08-18):
用UC3842设计一个DC24V输入 DC5V/200mA输出的开关电源,图中电路输出4.8-5.1之间变化,当负载接一个25欧电阻看有多大输出电流时,输入确变成了1.5V左右,各位高手看一下电路哪有问题,3脚是否可以这样接呢,应该怎样用3842设计这个电源呢

网友A:
UC3842不能直接作buck, 除非外挂一颗上端驱动如IR2104

楼主:
UC3842不能直接作buck, 除非外挂一颗上端驱动如IR2104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为什么不能用UC3842做BUCK呢

网友A:
你应该先熟悉N-MOS的开通条件,源极电压要比栅极低5-10V的

而且你的电路有很多问题,如:栅极串的阻尼电阻太大,电压环直流增益十分的小

网友B:
做个下b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