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protel的原理图存为JPG格式?

楼主(2009-08-18):
请问,如何把protel的原理图存为JPG格式?

网友A:
转为PDF倒是挺方便的,直接打印到PDF文件就可以了,前提是需安装Adobe acrobat*.*,
Adobe Reader    MS没有PDF打印功能

网友B:
安装Adobe Reader应该是没有PDF打印功能的,要安装Adobe 专业版才有,
把原理图保存为图片:
1,在编辑菜单中选择“select"再选ALL,再在原理图中ctrl +c,光标变成十字架后单击一下原理图中的任意位置。
2,打开windows的画图工具 ctrl+v,就出现原理图了,保存这个图片,格式中可任选你需要的格式。
同样,选择“select"后,通过选择 Inside 也可以选择outside来选择你需要的原理图部分。

网友C:
安装PDF打印机,在打印时选择打印机,就可以很方便的转为PDF档了。

网友D: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