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准探头

楼主(2009-08-18):
大家用示波器,多长时间会做一次校准,包括探头?

网友A:
感觉需要,就校准,包括探头都直接用其自带的1kHz/1V的方波作简单校准。

网友B:
以我们的经验,数字示波器的探头是需要经常校验的,也比较简单,只需介入标准信号,用无感螺栓将通道接入端的探头补偿螺丝拧动,至波行为标准即可;而示波器也可以随时校准,但是在周围温度变化超过5摄氏度的时候,必须进行自校准!不知道这样讲,你明白了没?

如果不明白,可以登陆www.agitek.com.cn,上边有一些技术**,可能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