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中,导入的DXF文件为什么尺寸变小?

楼主(2009-08-18):
在PADS中,导入的DXF文件为什么尺寸变小?导入其他的DXF文件就正常,哪位有遇到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会不会是导入的dxf软件版本有问题,或者是autocad导出的时候要选择比例?

网友B:
单位搞错了,你默认的是mm,导出的有可能是inch,缩小2.54倍

楼主:
请教楼上,默认的是MM那导出的时候怎么可能是INCH呢?不是矛盾吗?

网友C:
这个问题在99se下也碰到过,听说在ad9下也有人碰到过。重装99se后解决。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如果嫌麻烦不想改CAD尺寸,看看和实际差多少,乘一个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E:
没导入过pads,但在99se中遇到过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cad里面原有的图层太多了,导入之后会有莫名奇妙的偏差,乘一个系数是可以的,但乘完后也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偏差,后来解决的办法是重新建一个dxf文件,在新文件里只建一个图层(默认的就可以了),把需要的外形copy到新的文件中去,然后怎么导入都不会有偏差了。
    对于cad多图层的结构图的转换,并不是完全转换,还会发生线条丢失的现象,如果把cad的图层的所有线条归结到一个图层里面应该不会发生丢失或缩小的问题,但是没必要这么做,只把需要的外形从工程文件里提取出来就行了,放在一个图层里就行了,如果是自己作cad电路板外形图,最好只建一个图层,这样转换起来不会出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