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组的问起请教各位

楼主(2009-08-18):
TE, ST, TEST, AI, ui
我在data.c里面定义了一个数组
uint8 webtest [] = {" HTTP/1.0 200 OK\r\n"} ;
并且在data.h里面做了申明 extern uint8 webtest [];
然后我在主程序main.c里面调用,
函数计算 len = sizeof( webtest);
编译器报警 User\Main.c(271): error: #70: 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 不完整的类型不被允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用的是KEIL MDK编译器

网友A:
data不是保留字吗?

网友B:
如果在不同文件里用sizeof,数组要指定长度;在一个文件里可以不指定!你这个webtest要给定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