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和xinlinx芯片的使用

楼主(2009-08-18):
我一般都是使用altera的芯片,价格相对来说比较的便宜,但好多也使用xininx的,各位知道xinlinx的哪点情况比altera强? 稳定性?还是其他方面?

网友A:
:lol我还以为lz是个女的呢
altera和xinlinx的芯片半斤八两。xinlinx的EDA比较开放,所以有很多第三方软件支持。
由于maxplus可以免费得到,在大学阶段推广比较多,所以对于入门的人altera用得比较多。

网友B:
不过清华主推 xinlinx O.O

网友C:
Actel的也不错。。。。。EDA完全免费,FPGA上电及运行,还有的FPGA里有可编程的模拟电路。。。。

网友D:
个人感觉都差不多,altera的软件做的好一些,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E(2009-09-28):
altera,quartusII软件可以在官网免费下载,无需license,设计常用中小规模CPLD和FPGA足够了。

网友F:
65nm节点,Xilinx完胜。

网友G:
关注一下xilinx最新的spartan6和virtex6系列。在低端系列,altera目前还没有和xilinx spartan6相当的器件,altera最新的cycloneIII是65nm,spartan6是45nm。spartan6集成了一些以往只有高端器件才用的特性,譬如高速串行口等,本来altera可以走在前面,结果它的cycloneIII里面没有集成这些

网友H:
两种差不多吧,还要看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