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500kHz-20MHz的带通滤波器用有源器件还是无源器件

楼主(2009-08-18):
我从网上看有人说1MHz以上的滤波器用无源器件比较好。是这样吗?如果用有源器件,能否推荐个高速运放。

楼主:
这是用FilterSolutions设计的LC带通滤波器。输入输出阻抗匹配都是50欧姆。

频率特性图

如果用无源电路,需要阻抗匹配才行。由于滤波电路用于测量调理电路,被测物的阻抗并不了解,而且有可能是并不是纯阻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阻抗匹配?

网友A:
现在上G的运放都一大把,区区1MHz算什么啊。

网友B:
可以先用高速运放隔离一下,再加滤波电路

楼主:
谢谢,我仿真了下,用max4108做个跟随器,然后再接滤波电路,发现效果很好。板上的给推荐几个高速性价比好的运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