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面感应的原理???

楼主(2009-08-18):
想做一个 液面感应的东西,碰到液体后会停下来,不过,它是一个细的金属针下到液面以下的,我要要求这个针下到液体一下的深度可调的。比如 :针在下到液面5MM下,返回信号, 我在简单的调节一下东西 他就可以 针下到液面10MM时  ,返回信号,这样我的针是受到电机控制的,我可以 设置 吧针下到液面多少深度一下了 ??这个液面感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这个估计有难度~~~~~~~~

网友B:
能不能这样,跟机床对刀一样:
先让探针轻轻接触液面,然后把这一点当成工作原点,随后就可以任意控制了。不过前提是Z向的电机至少得是个步进,或者带其他反馈装置的电机。

楼主:
不能啊 不能以液体的液面来判断了。电机转动的速度是恒定的,只要返回的哦信号时间的长短就可以来控制深度了,但是就是这个液面感应该怎么设计 不知道了?

网友C:
带上旋转编码器就可以测了。

网友D:
用电极检测液面的接触,然后靠机械行程测量决定深度。不过觉得你的设计思路有问题,对具体应用的分析不够,提供的信息也缺乏针对性,描述又不清晰、严谨,如此,获得直接帮助的程度自然就会相应下降,你应该清楚的交待设计目的和环境条件。

网友E:
支持6楼的。学习了

楼主:
设计的是机械臂控制针,针是通过一些别的东西来吸实液体,机械臂带动针向液体方向运行,当碰到液面以后针没有信号返回的,当继续运行一点深度后,才会有个信号反馈。凭这个信号来使电机停止转动,然后开始吸实液体。等吸完后 ,针再抬起,运行到其他地方。

网友F:
很简单吧?
这根针不是简单的一根针,它包含了两根针A,B,你要调的是A-B的距离,
A碰到液体你知道针到达液面了,继续下潜,B碰到液体就停止,
A就在液面下(A-B)mm.

楼主:
恩 楼上说的还是有道理的,能去试下啦!!!

网友D:
如果液面是定深的,用纯行程测量即可,如果是非定深但可见的,用人工干预定标法。如果非定深且不可见或要求全自动,则必须考虑液面检测。此时若针管可作为电极就很简单了,否则需加电极,电极接触液面后开始定深,定深用行程测量法,光电式或霍尔磁感应式都行。

网友D:
补充,行程测量甚至用机械开关都行。

网友B:
液面接触检测可以用光电式液位开关。

网友G:
9楼正解,两针测电容也可以。

网友H(2012-05-28):
回复 网友I:
你好,我想向你请教一下,就是怎么利用一根电极来检测液面,就是假设遇到液面是一个高电平,离开液面是一个低电平!麻烦你给讲解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