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与PIC

楼主(2009-08-18):
如题,
感觉avr有很大一群fans,avr较pic有什么优势?

网友A:
呵呵,PIC也有很多FANS啊。。。

网友B:
AVR的优势在于PIC18F的性能,PIC16F的价格。价格就是硬道理,所以民用产品,不用台湾的,就是日系列和AVR满天飞,尤其是玩具,AVR满天飞,当然,PIC16F在民用产品也是有很大市场的,因为历史悠久。

网友C:
楼上,牛皮了吧 ?

你找一个 功能类似  pic16f946 价格相当的AVR看看?

网友D:
还以为PIC16F946是什么神奇宝物呢?
一看比ATMEGA169资源少得多,价格贵多了。。。

网友C:
那就说一条:

PIC16F946

Up to 168 LCD segments

比比看看啊

网友D:
段码液晶都是用于低端场合,不觉得168段比100段有多大的区别,
实在要很多很多段的话,谁又会去来考虑你那个呢???
难道你就为了个段码LCD驱动去买PIC那么贵的的IC? 你就不会考虑几毛钱块把钱的HT162x???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能比过mega169的???
而且,老板不考虑成本的啊?

网友C:
什么叫“不觉得168段比100段有多大的区别”?
区别很大。差1/3还多呢!
你说不重要就不重要啊?

这款产品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多段LCD,这都搞田忌赛马,还比个屁啊?

“你就不会考虑几毛钱块把钱的HT162x???”
找你这么说,那还要集成lcd驱动的mcu干吗?不就贵几毛钱块把钱吗?

可是实际应用中是考虑的只是这几毛钱块把钱得事吗?

网友D:
无语,懒得跟那些完全无视性价比的枪 手去争,偶闪~~~~~

网友C:
又胡说八道,

谁是枪 手?

不同意你的意见,就是枪 手啊?

强盗逻辑!

网友E:
又见洗碗机落荒而逃
——奇怪,我为什么要说“又”呢?

网友F:
因为匠人现在在偷着乐。。。

网友G:
实验证明,扯淡有利于调节内分泌

网友H:
又开始斗嘴了,呵呵

网友I:
匠人添了把油,躲一边去了。

4楼小马哥...加油,我挺你。

xwj要落跑了。

俺喜欢过PIC,喜欢过AVR,现在投奔CM3了。

网友J:
便宜的M0出来你又要投奔M0了

网友K:
TO  XWJ:MEGA169多少钱一片啊(含税)。

呵呵,你知道PIC16F946多少钱一片吗(含税)?

估计你猜测的价格把(比较价格应根据正规代理商的报价比较,呵呵,别用那些走私偷税的价格比较)

AVR没解决他的EEPROM第一个字节丢数据的问题前,质量都是值得怀疑的哦。

除了MEGA48、MEGA8,没觉得AVR其它哪个价格有多好。

网友A:
HT1621是128段的,如果是DIE的话,确实就是1块钱左右,如果是封装片的话,差不多要接近3元了,如果要想达到168段,那只能是HT1622,这个好象是HOLTEK去年推出的,具体价格不清楚,呵呵,反正总不可能比HT1621便宜就是了。

MEGA169P的价格应该在13元上下(含税),呵呵,如果是这个价格的话,比PIC16F946贵了不少。

网友A:
能选择单片解决问题的就尽量选择单片解决,呵呵,多一个HT1621,可能不仅多了PCB面积,还多了一个料号,物料采购和物料编码的系统管理等也麻烦,而且还多了一个可能的故障点,说实话,HT1621的ESD性能不咋的啊,焊接加工是按点计算的。

如果单片10元成本,一片MCU+HT1621等于8.5元的,我绝对优先选择单片方案,有形的成本和无形的成本合成总成本。

网友I:
段数少的话,FSL的MC9RS08LA8不错,出人意料的低价。
我的手持机支持MC9RS08LA8的脱机下载。

BTW:看起来匠人“又”说得太妙了。其实本人还是偏向XWJ的AVR的。

又BTW:本人的EP868支持PIC16F946的脱机下载,需要的兄弟可以联系偶。

网友A:
哈哈,BTW。。。

哈哈,LS的应该写WBT

段少的话,选择PIC16F913也不错,60段的LCD,最好的价格可以做到6~7元了(含税)。

网友I:
LA8的价格“出人意料”。比叶兄的913出人意料很多。

又BTW:913的脱机下载我也支持哦。

网友A:
LA8没有EEPROM

楼主:
新出的PIC16F193x,感觉诱人...
好像PIC新品要便宜很多,有些资源差不多的PIC24要比PIC18便宜

网友L: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习惯而已

网友M:
用什么芯片老板说了算 我只要学程序就行了:lol

网友N:
MEGA128太贵了,性能又差

网友I:
mega32、64、128已经一点性价比都没有啦。
已经完全被STM32打败了,就是LM之流,都可以比过它们。
一无是处,一无所有。
呵呵

网友O:
有段时间我也想使用AVR mega168,对比PIC24F的资源、价格和对RTOS的支持,心里哇凉哇凉了;然后打电话问AVR解密信息,答:2000块费用,一片MCU,成功率100%!

网友O:
现在看好MSP430、PIC24F、STM32、ARM7、ARM9.我觉得MCHP推出PIC24F简直就是在给18F找死路。资源多了N倍,价格低了一半以上,无非就是3.3V电源,但是有ODC输出到5V,能直接承受5V输入,大部分还有外围输出pin重定位,布线不是一般的爽。我也担心EMC问题,可是前不久一次通关。“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呵呵

网友P(2010-08-03):
呵呵,扯淡有利于调节内分泌

网友:
我看热闹来了

网友Q:
匠人老板救命呀,吃青菜的和吃萝卜的又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