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烧了两个MEGAWIN的仿真器,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09-08-18):
做一台样机,明纬100W24V做独立电源。接好了,控制板上电,5V正常,把USB口的MEGAWIN OCD_ICE插上OCD口,啪的一声,GND打火花,仿真器报销,又去代理那买了两个,这次小心了,先不插ICE,量控制板OCD口的电压,现在想来量的是一个IO的电压,不过也是正常,关电,插ICE,上电,结果ICE的USB线发烫,拆开看是GND线过了大电流,又报销一个,最后把控制板拆下来,用实验室的可调电源供电,烧录一切正常。装回去,也使用正常。电源电压、控制板稳压后的电压量了都正常。因为要着急发货。不能再测了。PC机和开关电源都接了地的。我也量了控制板的地对PC的电压,交直流都不高于3V。
那是为什么呢?

网友A:
"PC机和开关电源都接了地的"?  接"地"  插座

网友B:
市电供电接线的问题,注意是火线、零线和地线,零线和地线别弄混了,地线要求可靠接大地。

楼主:
我的PC和控制器的电源是接在一个插线板上的啊。

网友C: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