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18):
如图中P521两个电阻该选多大的才能尽量使PWM传输后不失真 谢谢

网友A:
晶体管包括二极管、三极管都是电流型器件,根据器件手册中载明的参数用欧姆定律计算。
通常,LED取5mA左右的工作电流,此时只要光电管的集电极负载电阻(你的图在这画的不对)足够大使光电管进入饱和态即可,一般Rc可取值10K-50K,但要考虑后级负载的情况。
另外要注意输入信号的频率不能超出器件的极限。

网友B:
输出在R2下端

网友C:
你PWM频率多快啊?10KHZ估计够呛啊
还是换个高速光耦吧

网友D:
光指望光耦,怎么都失真

网友E:
光耦后面加一级三极管,进行整形,速度可以提高不少!

网友C:
这话怎么说呢  加三极管对波形有所改善  不对也会带来传输延时吧  怎么能够提高速度

网友E:
你那个光耦能快到多少?这点延时在一般应用应该可以忽略的。加三极管相当于加个非门整形啊

网友F:
速度和电阻的大小有很大关系,根据手册数据去设计就好了

网友G:
输出位置?
速度低一点,基本不失真

楼主:
Output是画错了 在电阻下面
3-4K速度  R1选小了下降延迟时间大 选大了又会饱和不够输出拉不到0V 只有折中了

网友H:
速度和延时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