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转印方法能否做到0.5mm的引脚间距?

楼主(2009-08-18):
(无正文)

网友A:
0.5mm=0.5/25.4*1000=19mil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不好做吧,0.5是间距呢,最好的情况也只有0.25mm的焊盘宽度~

楼主:
主要是想做AT91SAM7A3 100-LQFP的实验板,因为以前DIP器件的都是用万能版做,现在不得不要手工制版了。各位看是否可行?

网友C:
脚间距是19mil,那么叫边间距大致是9mil。可以是可以,但要认真小心点。腐蚀时间、溶液浓度控制好。

网友D:
这个可以做到,我们有个同学做过,比0.5mm还小

楼主:
LQFP-64能否手工做版?
线宽为10mil

网友D:
可以,不过那要有一定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