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是集电极电流确定基极电流吗?还是相反?

楼主(2009-08-18):
原以为是基极电流确定集电极电流 ,可今天得到的结论是根据集电极电流和三极管特性曲线从而得到基极电流,是这样吗?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的对应关系要在特定条件下才成立,你的理解仍不正确,建议楼主去复习一下电子技术基础。

网友B:
按我的理解是 ,三极管的输入输出曲线是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共同决定的结果了,外部条件包括电源电压,集电极接的电阻,基极接到电阻等,你说“根据集电极电流和三极管特性曲线从而得到基极电流”,我想是在设计三极管电路吧,是这样的,需根据你电路的功能(放大,开关等),确定三极管的IC、VCC及VES,然后从输出曲线可以求得IB,之后根据输入曲线,可以确定偏置电路等,其实这是一个逆向设计过程,因为IB和IC在特定条件下是一一映射的,但这并不是说Ib是由IC决定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恩,确实是设计过程的,ls您的回答对我帮助很大,非常感谢!

网友C:
汗~~~
LZ的结论...

网友D:
在“线性”条件下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若前提条件不存在了,对应关系也将不复存在。

网友E:
要看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放大状态下是基极电流决定集电极电流。放大状态与饱和状态,都满足集电极电流+基极电流=发射极电流

网友F:
我觉得他们之间没有决定和被决定关系。至于这两个电流的产生要看三个极的电压关系,然后分析扩散运动和漂流运动。。。

网友G:
在放大范围内,集电极的电流随着基区电流的改变而改变,(基区电流增大一点,集电极电流增大很多,实现电流的放大),放大倍数基本=集电极电流/基区电流。

网友H:
我觉得不存在什么谁决定谁的问题,只是两个有着必然关系的物理量,不能说说谁决定谁。只是在一些场合需要由基极电流计算集电极电流,而有的时候恰恰相反。这要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了。

网友I:
3楼回答的非常正确。。。。。

网友J(2012-12-25):
引用 网友B:
按我的理解是 ,三极管的输入输出曲线是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共同决定的结果了,外部条件包括电源电压,集电 ...

什么时候Ic是Ib的 贝塔 倍,什么时候Ic由集电极电阻决定?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在“线性”条件下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若前提条件不存在了,对应关系也将不复存在。 ...

什么时候Ic是Ib的 贝塔 倍,什么时候Ic由集电极电阻决定?谢谢

网友K:
LZ找本模拟电子的书看看吧,或者问问那个啥叫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