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碎的问题

楼主(2009-08-18):
1.关于焊盘的设定:焊盘和孔的比例一般是怎么设定的?有没有一套规定?
2.怎样把自制的PCB设定为模板?
3.关于信号线的设定,相对于一般的布线,是宽一点还是窄一点好呢?

网友A:
焊盘外围为孔的一倍,孔大于1.5mm的酌情减少
protel有PCB向导,填写几个参数自动生成基板

信号线防止串扰遵循3W原则,即线间距离是线宽的两倍,可减少70%串扰
  因此信号线细点拉大距离有利于预防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