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自激震荡的问题

楼主(2009-08-18):
我是一个新手,最近在调一个adc电路,用的是最简单的adc832。但是在输出端接入一个运放后,加入滤波电容后运放产生了自激振荡。我用模拟书上的方法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哪位路过的高手解决一下,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估计问题就在那个滤波电容上。运放输出端接电容很容易引起振荡。

网友B:
电容滤波该加在运放的前端。

楼主:
加在前端、后端两种方法我都试过了,都不行。最后我在输入输出之间加一个小电容改变A与F的相位,结果也行不通

网友C:
楼主应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D(2009-12-23):
是不是补偿电容太小了,加大在输入输出端跨接的补偿电容

网友E:
运放输出加一个电阻后,再加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