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双串口单片机如何两串口相互通信,不同波特率

楼主(2009-08-18):
各位大侠,好!我用双串口的单片机实现两串口互相通讯,现只能各自独立自收,自发。请问要让串口2以19200收,然后让串口1以38400发,如2何实现?

我现在在中断接收中用全局变量作中转,不能实现,用数组作缓冲也不行,各位这样的要如何作啊,,,,谢谢

网友A:
双串口MCU都支持独立或公用波特率发生器,楼主应采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这样二者就可以以不同波特率工作了。具体设置方法去看器件手册。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大侠解答,我现在两个都能收发,但是要一个串口收了再通过另一个串口发给电脑,这步就是不行,总是收到00

网友A:
首先确认两个串口在物理上是独立的,这时才能同时操作,两个串口的SBUF寄存器也是独立的,分别读写即可实现。

网友B(2010-01-19):
我记得用串口调试工具的话,设置的波特率要匹配菜能收发